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08):
唉,上传不了图片。描述一下吧:
一个NPN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电路,5v的蜂鸣器的正极通过100欧电阻接5v电源。负极接三极管集电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基极通过1k的电阻接单片机的P1.0。
问题是单片机把P1.0置高时按道理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应该响了。可是蜂鸣器不想还把P1.0拉低成0.6几伏了。我怀疑是不是基极电阻太小了于是换了个10k的还是被拉低,束手无策了。大家帮一下忙吧。
三极管是9014

网友A:
猜测

看看单片机的P1.0口是否为OC输出,如果是,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
最好改成PNP型,然后用低电平驱动.

楼主:
RE computer00

computer00 你真的太神了,我今天换成PNP的直接就好了。这是不是因为单片机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关系啊。

网友B:
普通51的IO口就是这样的,高点平驱动能很弱,这个是经典问

网友C:
回楼上

这是因为你的口线上拉能力太弱,下拉能力比较强,很多单片机是这样的。
只要按2楼的说法,在该口线加上拉电阻即可使用NPN管,此时串联在NPN管基极的限流电阻可以省去。

楼主:
哦,学习了

确实如两位所说,我换成PNP的好了,我们实验室的其他同学直接在P1.0加了个上拉电阻也好了。谢谢两位,看来我还得加把劲,现在和你们差距还太大了。

网友D:
驱动驱动,驱了才动啊

后生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