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限流电阻放在三极管的C或者E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区别太大了

在发射极,会产生负反馈,在集电极则不会。

楼主:
那么应该放在哪里呢?

按说三极管应该工作在截至或饱和状态。负反馈会使边沿陡峭么?

网友A:
三极管并非只是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

只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那是开关电路。这种情况,电阻放到集电极。

楼主:
谢谢

这是个遥控器的驱动电路,我觉得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