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个恒流电路

楼主(2007-08-09):
                                       ___
                                        |3.3V
                                        _
                                       | |RL
                                       |_|
             |                         |C
       VI____|+   M                 | /
             |   \_____|------|__B___|/
         ____|- /      |------|      |   NPN
        |    | /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R
                                       |_|
                                       ---GND

网友A:
dd

没别的参数啊!!

楼主:
问题

1、说明:a,运放的供电电压是正负5V,负载的电源是3.3V;
         b,VI是前面一级运放跟随过来的电压;
         c,测试时,没有接RL,直接串进万用表测量的。
2、问题:a,请问大家运放输出点M点的电压如何计算?
         b,这个运放的正向和反向端不能很好的跟随,我实验的结果是在一
           定的范围内跟随, 这个跟随电压和三极管基极电阻和采样电阻R 有关系,为什么?
    c,这个电路中当输入不同的VI,可以得到不同的恒流源。但是VI大于1V多一点就不能跟随了,为什么?
    d,当更换不同的R值,能够跟随的电压值也发生变换,值愈小电压值也愈小,为什么?

楼主:
re

二楼好着急哦,我分两次发的,怕那个图丢了!!

希望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B:
跟随的是射极电阻R的电压

M点电压一般产做精密考虑

在器件功率能满足的情况下,输入电压多少能跟随,与R和RL、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不难的

M点电压比B极高一点,高多少看基极电流了,基极电流和集电极,发射极电流关系知道吧,发射极电流就是VI/R,基极电压比发射极高约0.7V,很好理解。
如果三极管饱和了,那么就不能跟随了.

网友D:
“这个跟随电压和三极管基极电阻和采样电阻R 有关系”
跟随范围当然与这两个电阻有关系。两个电阻上都有压降,尤其是取样电阻R。电源电压才3.3V,三极管总要有些压降,电源电压不够用,也就不能跟随了。运放的电源电压也不高,楼主没有说运放型号,很多运放输出范围只能到电源电压减去2V,再考虑到基极串联电阻的压降,基极电压可能上不到2.5V或2V,基极电压上不去,也不能跟随。

网友E:
解释

你的电压不跟随了是因为“过载”了。比如你理想中设定的电流是1A,假如你的R是3.3欧,这时你的R上的压降就有3.3V,已经达到你的电源电压了,但是你的晶体管也需要有个压降啊,所以你的电源电压就不够了,所以这是就不“恒流”了,就出现你的不跟随现象了。你只要提高电源电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有,用MOSFET可能会比用BJT更好些,最好还要在反馈回路中加入大电阻,这样你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小电流。
这样解释明白了吧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认真细致的指点。

我基本明白了问题的原因。

在这个电路中用法用的是最常用的lm358,在正负5v供电的情况下,正的最大输出是3.82v,负的是-4.91v这是我实测的值。

负载RL的电压采用3.3v的原因是,这个负载两端的电压不能超过2v,如果超过可能会损坏器件。

网友F:
用 R to R的运放

网友G:
用LM358的话,没必要用负电源。

“当更换不同的R值,能够跟随的电压值也发生变换,值愈小电压值也愈小,为什么?”

猜想是因为基极串的电阻太大。R值越小,恒流值越大,需要的基极电流也越大,串联电阻上的压降也越大,所以能跟随的电压值越小。
减小基极串联电阻应该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