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晶体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调了5天的科耳皮兹振荡电路,各部分已检查了好几遍了,通过10M晶体想产生30M的频率,用LC谐振.其他电路没问题后,最后就想到晶体了.这里所用的晶体是不是要泛音晶体的?泛音晶体和普通的晶体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A:
把方案说说

科耳皮兹振荡电路,10M的晶振产生30M,怎么弄的,把方案说说。

网友A:
是不是取晶振的谐波啊

是不是取晶振的谐波啊

楼主:
是的

想取它的3次谐波,看了很多资料,好象只有泛音晶体可以产生基次谐波。今天去市场了,但好象没什么泛音晶振的。一般晶振有3次5次泛音吗?

网友B:
楼主搞错了

普通晶体接成振荡器,振荡器的输出并非正弦,里面含有很多高次谐波,当然也有3次5次谐波。并不是只有泛音晶体才有三次五次谐波。
要用10MHz晶体产生30MHZ频率,就让振荡器工作在10MHz,然后用个滤波电路取出三次谐波再放大即可。

网友C:
直接买个30M的晶体不就算了,30M也不高。

网友B:
就是

用一片30MHz晶体最省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10MHz晶体产生30MHz信号。

楼主:
谐波振荡搞不出来真不相信了

市场上的20M的晶振好象都是泛音晶振.今天刚买了个30M的基波晶振.但是还是调不出来那个谐波电路.10M基波能起振,但是就是取不出三次谐波.是不是发射级LC谐振电路不对.想取出30M频率,到底该怎么选取L 和C呢?

楼主:
普通晶体?

市场上的晶振?
但我搭的电路中没加选频网络,基波振荡出来是正弦波啊

网友A:
看看你的滤波器

看看你的滤波器怎么样,取不出来估计是滤波器的问题了

楼主:
是LC选频还没加滤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