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输出是多少?怎么算来的?(有图)

楼主(2007-08-09):
不会还显示不出来吧?
相关链接:http://www.**/bbs/d/56/188369.html

楼主:
积分要大于500才能发图显示呢,只能改链接了

网友A:
帮贴图试试看

放大倍数-1000。
输入电压太高了,运放必定进入下端饱和区,实际输出电压接近电源负电压。

楼主:
多谢tuwen,你的结论是对的

实验输出确实也是运放负电压,但是这个-1000倍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B:
也许它的负电源电压有-1000多V,嘿嘿.....

网友C:
re

虚短虚断...翻翻书,很好算的

网友D:
adibe

9.9k与100欧分压,100欧上电压再由1M和100k分压。

楼主:
是的是的,这么简单的分压公式

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