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精度问题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

串联系统的误差是各级误差的平方和再开方
并联系统的误差是各级误差的和

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A:
误差有可能相互抵消,也可能相互加强。而且我们说某电阻误差为1%,是指其阻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差不超过标称值的1%,具体多少并不知道。
所以误差分析中使用“置信度”概念,说某个量的值时,并不知道这个量真正的值是多少,仅说该值落在某区间内的置信度是多少。例如,真值在99~101之间的置信度为95%,意思是真值不知道,但在99~101之间的可能性是95%。这样,还有5%的可能性落到这个区间之外。
多系统串联和多系统并联,那情况就更复杂了,尤其是系统之间有相互影响的情况。
我只知道这么多,详情请参考有关书籍。

网友B:
推荐你本书

《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设计》

网友C:
不对,得看“误差分析”!

"误差分析"是专门的一个学科.
记得大学时就有一本教材曰《误差分析》,公式超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