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09):
大家好!最近我在做一个脉冲输入整形模块,输入脉冲频率为0到5KHz,脉冲可以为1/20V,4.5/8.5V,1/4mA,4/20mA;要将其整形为3.3V的脉冲信号,各位高手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A:
看得不明白

输入倒底是什么?是四路输入开关换接,还是不知道输入信号可能是哪个?
1/4mA,是1mA到4mA,1mA代表“0”,4mA代表“1”,还是0.25mA?

楼主:

不知道输入的信号
1mA以下代表0,4mA以上代表1

网友A:
不好办

不知道输入是1/4mA还是4/20mA,如果是1/4mA,4mA表示“1”,如果是4/20mA,4mA表示“0”。你怎么判断?

楼主:
我就是为这个犯愁

电压信号还好判断的,就是这个4/20mA和1/4mA不好判断啊
哪位大虾又高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