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上怎么有2路麦克输入啊?

楼主(2007-08-09):
恕在下少见多怪,以前的pc机不都是1路MIC输入吗?
即MIC只有一根信号线加地线,
前两天看见一个pc的原理图,怎么一个插头上有2根mic
信号线啊?

网友A:
原理图的东西是pc插孔后面的东西,

耳机线里的mic等于把mic的地线和信号线家常而已

网友B:
有些pc机上是有2路麦克输入的.mic2在主板上.须另外接线

网友C:
有时是给前置面板用的

网友D:
唱卡拉ok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