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险丝管何时熔断保护?

楼主(2007-08-10):
标称5A的保险丝管,封装就和我们一般数字万用表里面用的那种一样.

我想知道何时会保护? ds上也没写
目前板上电流大约5A 的话, 选多大合适
目前我用的是5A的保险丝管,会不会有问题?
关键是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的情况.

网友A:
普通保险管的熔断电流是标称值的一倍

具体情况还是要看保险管的资料,毕竟市场上有很多种类的保险管,熔断电流和响应时间都有不同。

楼主:
谢谢

保险管并联的效果如何
比如两个5A并联 等于10A 吗?

网友B:
保险管不能并联用

因为很难保证两个保险管里电流分配均匀。

网友C:
有问题吧

  5A表示它的熔断电流,也就是当流过保险丝的电流达到5A时,它就会熔断.你说的两个保险丝并联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就不知行不行了

网友D:
不能并联

1、保护器件不能并联使用,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2、保险管要满足不同的标准,根据标准的不同,实际的熔断特性也是不同的,基本上分为UL和IEC,其中UL必须降额75%使用,即如果5A UL规格保险的话那么实际电路通流不能超过3.75A。IEC规格不需要降额。具体请参考相关标准

3、保险管有快熔断和慢熔断之分,主要表现在I2t不同,选用时也要注意

4、5A保险在5A电流下不一定断,IEC规格肯定不会断,UL的话应该能**一段时间,可能几分钟,也可能更长

5、5A的电路个人感觉用5A的保险很不安全

网友E:
请教

我用可复式保险丝多久能恢复呢?厂商给的资料好像与我们实际测试的不一样啊

网友F:
若为提高可靠“保险”的作用,串联可以吧?

哈哈,一个万一不可靠,就再串一个,断一个就可以达到“保险”效果了,呵呵。
高手看看,这样不算……不算错吧?

网友D:
不能光考虑熔断的可靠性,也应该考虑一下误熔断的的危险

楼主:
我用的littlefuse的

DS上也没写是UL或IEC哪个标准? 附件为DS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394224993.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39422499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