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电路

楼主(2007-08-10):
那位大哥大姐用过4-20mA集成芯片XTR110或XTR101,知道这两款芯片大概的价钱吗?我问过一个赛格一个柜台,开价分别是135.00和145.00RMB.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廉价代替的芯片,知道的请回贴,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AD421看看

不过AD421对于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B:
AD422,40多一片

网友B:
错了

是AM422

网友C:
V/I芯片?

网友D(2010-02-24):
4~20ma没便宜货。便宜货还不如自己用OP07搭呢

网友E:
xtr115或者117都还可以
用运放搭有的时候要考虑2线还是三线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