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有图)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8-10):
说明一下

BC两端是5mv的直流差分信号,右边一排电阻可以切换档位,箭头可以在中间的任何电阻位置,不过不会直接接A点或者地,电路图就这样,如何分析这个放大倍数呢,感觉这个电路的电容682和30欧姆电阻不知道什么用的,对交流应该有反馈,不过我是直流信号,不知道如何分析了,请高手赐教

楼主:
继续说明

前面的80k 5k电阻是为了信号大的时候分压取信号用的,如果输入10v就从5k电阻上取运放负端的输入信号,具体是用继电器切换,这和我的提问没有大关系.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差动放大电路

不能这样用,信号不能这样输入。

楼主:
682电容应该连到运放输出1k电阻之前.画错掉了 不好意思

楼主: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原电路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原理了

楼主:
再说明一点,目的只要达到bc点的电压能和输出电压成比例就

网友B:
放大倍数:

Vout/Vbc=-(3200+……+50)/50

楼主:
awey

请问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果的啊,我分析了半天没明白

网友B:
很简单的

运放是负反馈的,满足输入虚短原理,即B对地的电压为0;
要使B点为0,50欧上的电压就必须等于-Vbc;
再反推到Vout,就OK了。

网友A:
只有信号是浮地的(悬空)

才可以这样处理。

楼主:
多谢了,的确是这个放大倍数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
你做了一个假设,要让B点为0,才得出那个结论的,
感觉这里不太明白,因为B是虚地,应该和实际的地有点区别吧
为什么能做这样的推断呢?能否解释得更加清楚点

楼主:
回maychang

我这个信号是浮地的,请问有这个相关资料可以看看吗

网友A:
相关资料

那就是关于运放使用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