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画个单三极管构成的RC振荡器(频率6MHz可调)

楼主(2007-08-10):
如图所示,框框内要一个6MHz的振荡电路,输出为声音已经调制在6MHz上的已调FM信号.

要求只用一个晶体管,频率通过可调电阻来微调.

请高手帮帮忙呀.急用

谢谢!

网友A:
单个三极管构成RC振荡器

只能是移相振荡器,不过要振荡到8MHz,不容易。
还要加频率调制,很难,也许用变容管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maychang呀

只要到6MHz就可以了
其实看到许多微小的针孔摄像头,都是只用一个三极管就搞定了.
RC移相振荡,好像频率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B:
LC振荡,参考收音机的短波本振电路,调频用变容二极管。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对

LC振荡比RC移相容易得多。

楼主:
谢谢,请继续讨论

有没有非常规的电路呢?

我拆开别人的产品看过,器件很少,只有一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电容,没有变容二

极管,但它的声音仍然能调制进去.

正在思考中.

网友C:
蛮烦的

LC振荡要简单多了,同轴色码电感外形跟电阻是一样的,你看仔细了

网友D:
tyw这个移相振荡电路试验过了,

这个估计是最简单的RC振荡电路了吧?
能否再贴个比较简单的LC振荡电路?要比较好调的哦,LC还从来没做过呢,想玩玩,先谢啦^_^

网友C:
参考一下

晶体振荡电路的设计
stargon 发表于 2006-7-15 11:13:00    阅读全文(1662) | 回复(0) | 引用通告(0) | 编辑

晶体振荡电路的设计
    哈特莱振荡电路与考毕兹振荡电路等LC型振荡电路,其振荡率是由电路中的线圈与电容所决定的。此一线圈与电容器并非只是指电路图上所表示的组件数值,尚包含有晶体管的电极间容量印刷电路铜箔图样内所包含的L,C成分。
    因此,由于温度、电源等变化所引起的L,C值变化,也会使振荡频率发生变化。
    而晶体振荡电路为利用压电元件的固有振动数,因此,较不易受电路中的杂散L,C成分的影响,可以得到频率稳定度很好的振荡电路。

    晶体……压电元件
    为了提高振荡频率的稳定度,可以使用晶体或陶瓷(Cer-amic)振荡子等压电元件。此除了可以应用于高频率振荡电路以外,尚可以使用于钟表与计数器等基准时间产生电路。
    压电元件为利用机械振动与电气振动间的相互转换的作用,而且其固有振动数是由几何尺寸所决定的。
    图25所示的为晶体的电气特性。

(由于使用振荡器,可以使频率更为稳定。振荡领域为在串联谐振点fs与并联谐振点fp之间。)

    图(a)所示的为其等效电路,图(b)所示的为其电抗(Reaetance)特性。fs为串联谐振频率点fp为并联谐振频率点,其谐振频率分别如下:

    将晶体与陶瓷振荡器此较,陶瓷振荡器的电感性范围fs~fp为晶体的数十倍。因此,陶瓷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比晶体差一些。

    使用皮尔斯振荡电路
    利用晶体振荡电路所构成的振荡电路称为皮尔斯振荡电路。
    此一皮尔斯振荡电路为利用晶体的电感性电抗。将此一电感性(L性)部分当做线圈,可以应用在哈特莱电路或考毕兹电路。
    图26的电路称为皮尔斯B-E电路。其原型为图(b)的哈特莱振荡电路。哈特莱振荡电路的电容器为利用晶体管的集极-基极间电容量Cab

    此一谐振电路的工作原理为振荡频率与f谐振频率fo成为fo>关系时,此一谐振电路呈现电感性(L),相当裁于线圈。
    图(c)所示的为振荡电路的特性,将T的L先调整至最小,使谐振电路呈电感性。然后,再调整铁芯,使L增大,在谐振电路成为电容性时,会马上使振荡停止。接着,将调整点调至振荡停止点的稍微前方处即可。

    图27所示的为皮尔斯C-B振荡电路,其原型为如图(b)所示的考毕兹振荡电路。
    谐振频率fo与振荡频率f成为fo<f关系时,谐振电路便呈电容性(C性)工作原理。
    图(c)所示的为振荡电路的特性,当谐振电路成为电感性时,振荡会马上停止。调整点为可以稳定振荡的P点。

    无须调整的晶体振荡电路
    在一般的皮尔斯电路中,需要调整谐振电路,此一电路并没有使用谐振电路,不必调整,也会产生振荡。
    图28所示的为无调整晶体振荡电路。其原型为考毕兹振荡电路。
    缺点是因为没有使用谐振电路,使得输出波形如照片4所示,成为含有很多高谐波成分的失真波形。

(虽然不必调整,但是,波形的高谐波成分多。可以用于数字电路的CLOCK时钟信号源。)

照片4 无调整晶体振荡电路的振荡输出波形

    此一电路虽然为无调整,但是,仍然使用修整用电容(Tri-mmer)与晶体串联,使振荡频率可以微调整。
    图29所示的为利用高谐波成分,取出基本波的3次高谐波,称之为3倍的overtone振荡电路。输出级的变压器为做为取出第3次高谐波用的滤波器。照片5所示的为其3次高谐波的波形。

(此为利用无调整电路的高谐波成分,在输出的谐振电路取出3倍频的30MHz信号。)

照片5 3倍频的振荡波形
(在无调整振荡电路的输出虽然包含很多高谐波成分。但是,利用频率选择电路可以得到良好的波形输出。)

雄鹰奋飞已是时,直搏云天啸沧海!欢迎您莅临[空中加油站],让我们共同加油,共同翱翔!!!

 由JFET和少量元件构建成的LC振荡器
技术分类: 模拟与无源器件   作者:Herminio Martínez;Joan Domingo;Juan Gámiz;Antoni Grau,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atalonia  发表时间:2005-05-04

本文相关DataSheet:2N3819

  将JFET 用于不寻常的电路结构中,就可以设计出无源元件很少的简单高频 LC 振荡器。实现放大器级的结构包括一只以共漏方连接的JFET 晶体管(图 1)。
  当JFET工作在饱和区时,漏极电流ID为:

  式中,IDSS为最大饱和电流,VP为夹断电压。你可利用一个无限大的输入阻抗和一个受栅-源电压控制的电流源来构建这只在小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饱和区的JFET的模型。下列公式确定JFET的小信号跨导:

  栅极电阻 RG提供栅极到地的必要连接。RG的典型值在几兆欧姆范围内,以提供放大器结构所需的高阻抗。电阻 RS可使晶体管偏置,其阻值由下述公式确定:

  要完成整个振荡电路,还要在放大级增加一个 LC 谐振回路(图 2),最终形成一个考毕兹振荡器。由于 LC 谐振回路的电感,栅极与地之间存在直流连接,消除了放大器的栅极电阻。

  用巴克豪森准则对这一电路进行分析,电路的振荡频率 f0为:

  电路起振所需电容器条件为:

  或,放大器级的电压增益AV,即VOUT(t)/VG(t)为:

  式中共漏级电压增益为:

  这说明电压总是小于 1。
  同样,
你也可以开发一个基于 JFET 晶体管的哈特利振荡器(图 3)。考毕兹振荡电路的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都使用2N3819(一种N沟道器件)代替JFET。该晶体管的 PSpice 参数是:IDSS为12 mA,VP为-3V。仿真表明放大器电路的电压增益为 0.3064V,而且在C1值为50nF、C2值为114nF时,

  电路发生振荡(图 4),这也示出了振荡器的起动过程。电压增益也表明该设计符合电容器上的起动条件:

  要注意的是,晶体管的跨导等于曲线 iD="f"(VGS) 在该工作点的斜率。跨导的实际值将会高一些或低一些,视这一工作点而定。当振荡器起振时,由于当 VGS减小到近似截止电压值时跨导减小的缘故,曲线 iD="f"(VGS) 会限制输出信号的幅度,因此,在该曲线的这一区域内,其斜率和跨导都较小。JFET的固有非线性会限制放大级的增益,使用放大器振幅稳定的附加电路是不必要的。

网友D:
呀,非常感谢tyw老师的热情指点!

一定把上面这个帖子打印了仔细拜读,非常非常地感谢您——tyw老师!

网友E(2011-03-14):
一定得仔细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