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做

楼主(2007-08-10):
小弟现在想做个电源,具体指标如下:
1.    动态特性
输入方波控制信号时输出要求:①上升时间小于100us
                            ②超调量(过冲电压)<2%
2.    供电输入:24V直流供电(例:蓄电池24V)电流小于12A。
3.    控制输入:控制电压范围±5V,动态响应0~5KHZ,电流小于mA级。
4.    输出:±500V(随输入电压而定),电流(有效值)不小于500mA,纹波尽可能小。
5.    控制输入与输出关系如下图:
图在下方

正弦周期信号频率5KHZ。当然输入直流亦可。
但需有很好的线性跟随性,例如下表
输入    -5V    …    -2.5V    …    0V    …    +2.5V    …    +5V
输出    -500V    …    -250V    …    0V    …    +250V    …    +500V
省略的部分亦要有很好的线性。

网友A:
这个电源

神仙也做不出来。
输入直流24V12A,功率是288W,输出要电压500V峰值电流500mA有效值,峰值功率353.5W,能量从哪里来?
即使考虑开关电源(从24V转换成+/-500V)可以储能,输出的平均功率没有350W这么大,考虑到开关电源的效率和线性放大的效率,也做不出来。
去掉这个12A的限制,其它的倒是可以实现,无非是±5V到±500V的一个线性放大器。不过,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