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的差分、比例放大的反馈电阻值过大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7-08-11):
比如一个差分的,增益为1
然后所有电阻为10M(没图,只可以这样简单说)。那么对运放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有问题

所有运放都存在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这些电流流过反馈电阻将产生压降,造成附加的失调电压。另外,电阻过大,容易引入噪声。

网友B:
不是你想用多大就多大的,每个元件都是电路的一份子

改变它就一定会改变电路,唯一区别的就是改变的多少而已

楼主:
这样

但似乎都没提供一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