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Hz--50Hz可调正弦信号发生电路

楼主(2007-08-12):
那位大侠能帮我设计一交流正弦信号发生电路,频率在10HZ--50HZ可调,输出的波形电压在2V,不能上传图的话发我邮箱里timnai@163.com,急用,谢谢拉!

网友A:
感觉是伸手白要,想不劳而获

还挺着急。
任何模拟电路书里都有,看书吧。

楼主:
回复maychang

大哥呀,我为这个电路忙聊好几天拉,要是能在书上找到或者设计来我就不向大家求助拉,

网友B:
你应该叫mychang叔叔才对

如果是产品,没有米,没人教你如何做
如果是毕业设计,课程设计,您那,还是自己捣鼓吧
那玩意儿这里的高手更加不会做
你自己拿个东西出来,让人指点指点还有可能

网友A:
要是没有书,可以发给你,电子版的

并且告诉你看那一章那一节。
别的就不必多谈了。

楼主:
谢谢拉,那麻烦你发本电子书到我邮箱里把! timnai@163.com.感激不尽

网友C:
maychang老大太仁慈啦

网友D:
现在伸手的大大越来越多了

感觉21ic成了幼儿园:叔叔,我要吃糖!
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以为考试及格就满足了。
图书馆的书不是摆设。

楼主:
也不能这样说呀,求助不是向大家要糖来直接吃,把你的好的设计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知道了原理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独立思考也要先从学开始的,了解的多了才能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A:
回楼主

低频正弦信号的产生是相当困难的事。
过去通常是用文氏电桥或双T电桥,很难调整好。用这种方法产生低频正弦信号的仪器通常称低频信号发生器。
有了运放之后,常采用先产生方波,再转换成三角波,再用折线电路(非线性反馈)转换成近似正弦波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产生低频正弦信号同时也产生方波三角波的仪器通常称低频函数发生器。
现在还可以用数字频率合成的方法,但这么低的频率很少用这种方法。
你要产生的频率相当低,最高不过50Hz。还可以考虑用单片机控制D/A或者PWM产生正弦信号。

别论。
做好50HZ以下的信号唯有DDS,三角波,什么波转换成正弦波,滤波上有点难呵,只有提高合成频率的,才能更好的滤波,对信号输出质量不讲究的,另当

网友A:
现在我在键盘上敲的

是9楼说的“原理”和“方法”。
这样的“原理”和“方法”,你要多少,坛里各位都不会反对,更不会批评。
但像1楼那样,要“交流正弦信号发生电路,频率在10HZ--50HZ可调,输出的波形电压在2V”,还“急用”,那就不好了。
电子书已发,请查收。

网友E:
现在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事!

楼主:
回复11楼,10楼

谢谢11楼发的电子书。对于低频的正弦信号。用MAX038设计的有个电路图,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Multisim10仿真,里面没有MAX038元器件,那位还有其他的仿真的仿真能帮小弟个忙,感激不尽,这个信号我搞了好几天拉,没有结果,

网友F:
....

maychang大叔,能发一份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fzy0611@163.com
不胜感激!
谢谢了!

网友A:
MAX038实际上是函数发生器

只不过将大部分元件集成到芯片上了。
估计那个软件都不能仿真这个芯片。
不过这个芯片很容易用,只要联接正确,没有不工作的。

网友G:
dd

我刚做了个信号源 用单片机+da很方便的

网友H:
看用这个行不行

ICL8038型精密函数发生器

ICL8038型精密函数发生器是美国英特西尔公司产品,国产型号为5G8038。它属于单片集成电路,具有频率范围宽、频率稳定度高、外围电路简单、易于制作等优点。它可产生0.001Hz-300kHz高质量的正弦波、矩形波(或者方波、窄脉冲)、三角波(或锯齿波)等函数波形,很适宜装入万用表内部。

楼主:
回复15楼

这位大哥有没有MAX038的结构图呀,能帮忙发生来吗
?或发我邮箱里,timnai@163.com.谢谢拉

楼主:
回复17楼

其实MAX038是ICL8038的改进版。我也有ICL8038的这个图可就是不能仿真,这个正弦波是整个电路板的开始,所以必须把它搞清楚是否正确。

网友A:
又想要现成的,说你“叔叔,我要吃糖!”没说错

本站就有,自己下载。
http://www.21icsearch.com

MAX038实际上是ICL8038的改进型,性能更好一些,不过价格也更贵。

楼主:
这个资料我已经下载拉,里面的图太概括拉,没有办法仿真

楼主:
回复20楼

这个资料我已经下载拉。MAX038的内部结构图太大概拉,就我的知识没有办法仿真,

网友A:
要仿真这个芯片,当然办不到

把原理图全画上,就可以仿真内部电路。
我就仿真过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方波转换成三角波再形成正弦波的二极管网络那部分,并且测量过输出正弦波的失真度。

楼主:
没有搞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仿真这个图

这是ICL8038原理图。

网友I:
佩服maychang

佩服您的能耐,更佩服您的诲人不倦的精神,

楼主:
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你哦,太厉害拉!

网友J:
太简单了,pwm的da转换,随便什么单片机都能做

如果不想用单片机也可以,我有方法。而且很简单

网友A:
我在10楼已经说过了

因为要求的频率不高,用单片机输出PWM的方法也可以实现。频率高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28楼,

我不想用单片机这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呀,说一下,谢谢拉

楼主:
回复28楼

这位大侠能说一下你的方法吗?谢谢,小弟我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28楼

怎么回事呢?调我胃口呢?告我有很简单,然后就不见拉,大哥你显显身好不?

网友K:
求助于maychang

maychang大叔,能发一份给我吗
发我邮箱里,alice063004@yahoo.com.cn

网友K:
频率挺低的用RC电路应该可以.有种RC频率可调电路

网友L(2012-04-23):
除了上面的大侠告诉的的方法,再告诉你个方法,硬件DDS:用并行的EEPROM,里面写上正弦波数据,然后外面用一块计数器驱动地址,数据线用R--2R电阻网络驱动运放。振荡器驱动计数器,改变振荡器的频率就可以输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了。

网友M:
一个DDS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N:
ICL8038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O:
要求不高,文氏电桥加上一些控制电路就没问题了。

网友P(2014-04-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低频正弦信号的产生是相当困难的事。过去通常是用文氏电桥或双T电桥,很难调整好。用这种方法产生低频正弦 ...

电表的校验台的信号,工频,就是有几M的频率合成输出的。不知这么低的频率很少用是什么意思呢,请教下。

网友R(2014-05-08):
以后没技术难度的,可以说一下,有技术难度的大家可以收费嘛。
用个单片机,不就搞定了嘛。数字合成的方法,多容易搞定,也用不着研究那些模拟电路,适合楼主这样的。况且,这个方法,比你们楼上给出的方法好多了。

网友S:
估计LZ现在已经不搞技术了。这么烂的水平和这种学习的态度。。。。。

网友T:
最近挖坟的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