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稳压管后,这个值是多少?

楼主(2007-08-12):
(无正文)

网友A:
零在哪里?

楼主:
你是说地么

  一个朋友要考试的题,就是这样出的,我迷糊了。

网友B:
大概电阻右端就是地

A点电压是6.4V。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

楼主:
我觉得左边矛盾

12V跟5.6V的地方标注是不是有问题,右边是地的话按这种标注话也可能是6.8V

网友C:
我认为4楼正确。

网友D:
6.4

一般原则是这样 先看电阻分压,再看稳压管击穿。

网友E:
我的回答

我觉得应该是在5.6~6.8V之间,只有6.4V了.因为我觉得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

网友F:
6.4 如8楼所说,先把稳压二极管拿掉,

把电压计算出来,然后再把二极管一个个接上,如果原来计算得到的电压大于稳压二极管的值,则这两点的电压变为稳压二极管的值,否则保持不变.

先不接稳压二极管,则每个电阻上电压为6V. 然后将5.6V二极管接上,这时它被击穿,两端电压为5.6V. 这时另一个电阻上电压为12-5.6=6.4V. 再将另一个二极管接上,它的击穿电压为6.8V,大于6.4,所以不击穿.

网友G:
6.4

如果最右边是接地,那么A点是6.4

网友H:
对否

地端在右边的话,电压应为6.8v

网友I:
6.4

肯定6.4V嘛.......

网友J(2007-12-14):
肯定是6.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