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08-13):
在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中,级间偶合用变压器,变压器和电容并联谐振,因为没买过变压器,去买时要告诉老板什么参数呢?谐振频率是32M。

网友A:
32M

这些变压器基本上自己做或者定做

网友B:
肯定买不到

需要自己做。

楼主:
自己做?

怎么做呢?绕在什么材料上.绕成1:4的话只要初级和次级之比为1:4吗?

网友B:
既然是谐振工作

肯定要电感量。
除此之外,既然是功率放大电路,能否承受这么大功率,也是问题。注意谐振时电感中电流是集电极(漏极)电流的若干倍,可能几十倍上百倍。
高频功率放大输出,肯定还有耦合问题。
其它方面,温度稳定性、介质损耗、涡流损耗等都要考虑。

楼主:
那绕时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材料,绕在什么地方,材料直径是多少,一般输入变压器,级间耦合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比多少?是不是绕在环行的磁铁上??

网友B:
回楼上

这些都属于变压器设计问题,应该根据电路的要求来计算选择。

网友C:
找一个中周,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直径的漆包线就行

找一个中周,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直径的漆包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