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为什么通常都加在三极管的CE端?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那可不一定

共基极电路,负载就是加在CB端。

楼主: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共射方式既有电压放大作用,又有电流放大作用才被广泛应用?

即使共射电路也有两种:
1.VCC--->负载--->三极管C.....

2.VCC--->电阻--->①--->三极管C.....

是不是1是电流输出,2取电压信号?

谢谢!

网友B:
你所说的1和2,对于交流电路来说,都是加在CE上,

因为电源对交流是短路的。

楼主:
那这两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我不是这行的,想了解一下.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