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半夜**叫才收到???

楼主(2007-08-13):
如下图所示:(请教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对吗???谢谢!!!)

俺是模拟菜鸟,更是电池菜鸟,只会编程序.对此问题一直不解.

哪位先生能否指教一番,谢谢!!!!!!!!!!!!!

第1位有请IC921教主~~~也有请各位水友浇水~~~

先衷心感谢了~~~

菜农先在此向IC921跪求了~~~

楼主:
倒塌了~~~俺跪求还不成???

自己坐个沙发等着921同志~~~

网友A:
应该电流是有一个跳跃...

楼主:
楼上的马甲说得不错~~~可能是图的分辨率不够吧

1分钟画1点.

你这个缓"跳跃"也只能在1分钟内"缓慢下降",但从图中且从宏观来看应该还算是"突变".

充电图中前30分钟的"缓慢上升",为何没在从恒流转恒压时电流"缓慢下降"呢???

我也感觉应该如你所说...郁闷之中许久~~~

谢谢马甲高手!!!

网友B:
没关系吧? 那是因为充电电压比恒流模式要稍低的缘故

你将转换为恒压模式的电平值稍稍调低一点也许就好了,

不过这样也没啥关系,是突然减小,不是突然增大,是没问题的

如果突然增大很多,那就不大好了.

网友A:
pdf: Lithium-Ion Battery Charger

楼主:
谢谢楼上~~~还是不解,郁闷之中.

恭喜00~~~不过恒压让我降压太倒塌~~~
相关链接:http://www.**/blog/

楼主:
白天跪求921~~~帮俺解谜~~~

网友C:
我辗转过多次,想弄清锂电池特性和管理要求

一直没有结果。

大致可以认为,恒流充电时电池电压可以低于额定电压也可以高于额定电压。你说的情况只是充电基本完成后的接近涓充状态,电池电压和电能都已经接近额定值。因此,此时的“恒流→恒压”充电会是那种情形。但是,如果刚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则可能变大。

显然,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就是:电池电压和充电电压不一样造成电流突变的。

网友B:
哈哈。。。同喜同喜~~~

网友D:
肯定会发生突变啊!

恒流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等效为一个巨大内阻的电流源.这个时候,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变化的.一开始可能很低(比如2.5V),后来逐渐变高(比如3.7V). (如果一开始就用恒压充电,可能电流奇大无比,对电池造成损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先恒流充电). 同时,开始恒流充电可以提高充电效率,减少充电时间.充电到一定电压后, 为了防止充电电压过高,改为恒压充电.这个时候,电流当然会发生突变,一般会变小.是很正常的(否则岂不是没有充满,就像我们从一个大的池子用导管向小池子放水,一开始压差大,放水的速度快,后来压差小,水流的速度也变小,直到两个池子的水位相等,表示放满,也就没有水流了).

网友E:
hotpower要是去做销售,肯定是把好手`~~~

网友A:
夜深了,只好自言自语...

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
相关链接:http://luolingfang.googlepages.com/Li-Battery.pdf

网友F:
嗯,这个... 自言自语是精神病的先兆...

楼主:
xwj没看清楚13楼在国外吗???

hοtpower搞什么???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pdf链接不上.

投到俺的汽油筒里,谢谢!!!

楼主:
哈哈~~~13楼的来了~~~

楼主:
看完了~~~但教育意义不大~~~

楼主:
小雷风好象失踪了~~~

网友C:
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

链接不灵呀!

网友G:
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

试用了一下mediamax的空间,号称有25G的空间。但不知能否链接,是否被封...
相关链接:http://www.mediamax.com/testcode/Hosted/Electronic/Li-Battery.pdf

楼主:
俺上传到了电源网,但愿不要删除~~~

网友C:
你知道得真准

楼主:


网友B:
不会吧...准备倒塌去了...

楼主:
倒塌了!!!白天睡觉,晚上出动,俺家网管就是个典型

快睡觉!!!!!!!!!!!!!!!!

网友H:
应该突变

说明电池电压已经充到接近恒压的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