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maychang等各位大叔大哥看看,这个电路能振荡不?(图)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点名找我?

理论上可以振荡。

网友B:
maychang的水平,热情和耐心令人佩服

对了,还有时间

楼主:
呵呵,maychang大叔,3楼说的有道理啊

既有水平又有热情和耐心啊,不少高手都是看得多回的少,尤其象这种水平较低的帖子。

 这个是21ic的一篇**介绍的。

 这个振荡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对电感和电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怎么输入到EWB仿真没振荡呢?

相关链接:http://www.21ic.com/news/html/67/show11668.htm

楼主:
论文的频率计算是不是搞错了?

140mH,2200pF 时,应该是8.85KHZ啊

楼主:
哦,应该是147uH,不是mH

网友C:
不用叫大叔吧,我想他还是学生吧!叫大哥哥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绝对大叔级别的,不信问他年龄!好像快50啦

网友A:
叫什么没关系,叫老弟都行,互联网嘛

振荡电路仿真往往出错。
据我猜想,仿真振荡电路出错,是因为仿真用的是迭代方法,即从一个初始状态计算下一个状态,再以下一个状态计算再下一个状态……
振荡电路起振,是由于电路中总存在很小的扰动,这些扰动被放大反馈,周而复始,产生振荡。所以计算初始状态时若没有考虑热噪声之类的扰动,就不会计算出与第一个状态不同的下一个状态,也就不会产生振荡。

另外,振荡的产生,振幅从小到大逐步稳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可以从各型号单片机的复位电路说明书中看出来,这些说明书总是在强调振荡稳定后如何如何。实际上,晶体振荡器达到稳定需要数ms甚至更长时间,低频的文氏电桥振荡器需要十几秒时间。仿真时,真实的10ms时间可能需要你等上一两分钟。感觉不振荡,其实是振幅还小,正在慢慢增长,过两分钟看就振起来了。我在仿真门电路构成的振荡器时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求助于maychang

大叔,您有没有AT89C2051复位电路说明书?

网友A:
有倒是有

不过也是从Atmel网站下载的。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叔,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这个电路的输出是从一个150R的电阻取的,振荡时的电流应该在1mA级别吧? 那150R的电阻只能输出0.15V Vp-p的电压,而看作者贴的波形图似乎又很大哦,好像是1V,怎么可能呢?
  (偶觉得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电阻上串联一个大电感?)

2、这个电路的优点是电感不用抽头,不用搞那个“头疼”的反馈系数计算(俺模电水平差,不会算,呵呵);那这个电路对电感和电容有其他要求吗?

3、这两个JFET是不是换成任何一个常用的JFET都可以呢?比如2N4416等。

4、(电容C2和C3的单位搞错了吧?应该是0.001uF?)。

5、与电源串联的那个电阻R1,起什么作用?奇怪哦!

网友A:
1、电源电压10V,R1为330欧,在150欧电阻上输出峰峰值1V,很有可能,甚至可以再大些。没有计算,只是估计。
2、电感的Q值不能太小。LC回路是左边管子的负载,Q值太低等效负载太小,有可能不起振。不过这个电路,估计对电感的要求是很低的。
3、估计可以。只要频率不是太高就行。
4、这个电路在过去分立元件时代有人称“长尾电路”,R1就是那个“尾”。R1是右边管子(共漏极电路)的负载,其输出供给左边管子(共门极电路)源极。两个管子构成共漏-共门放大器(双极型管称共集-共基放大器)。

楼主:
多谢啊,这模电真是深水潭哦,呵呵,不知有多少大虾听过

 1、这个电路要改成5V供电的话需要改那些参数呢?是不是要改那个“长尾”啊?值该如何计算?
2、俺想用这个电路改做个手持设备,能否降低功耗?(比如将R4-150R改为0R,加大R1?从电感另一端取信号(加个运放))

网友A:
用这个电路,实在没有必要

不知道你的手持设备要干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电路。
这个电路无非是产生一个振荡,有一个多余的门就解决了,甚至可能其它电路里面已经有了合适频率的时钟。
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并不是像**中说的那么好,该文有点吹牛。

楼主:
呵呵,俺想做个手持LC测量仪啊

 一般的三点式的L有抽头测量L不方便哦,波形不好没关系,只有频率稳定就行啦。
   这个电路看了半天也只有那个R1和R4可调的,但不知道这两个器件如何计算呢?是不是应该在R4后串一个大电感可以节电?

网友E:
电源电压应该是 -10V吧。

仿真结果(用Multisim2001):

楼主:
多谢tuwen ,俺到ewb里面不振荡,可能是不会用吧

负电源供电做起来比较麻烦啊,能不能改成正电源供电呢?

麻烦您再给看一下工作起来的电流是多大呢?(将R1改为1K,R4改为0是不是电流能小点?)

网友F:
ewb仿真结果

网友F:
这是稳定后的波形

楼主:
多谢wxalex,晕,俺输入同样的电路就不振呢

俺的ewb是系统重装后直接拷贝的没安装,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呢?

网友E:
把地移到R1上面去,就是正电源了。

电流:

振荡电路的电流仿真结果不会很准确的。因为振荡晶体管的工作进入了非线性区域。

网友F:
有一事不解,

震荡电路之所以能起振,需要一个“扰动”,
而这个“扰动”往往是由于电源等产生,
然后正反馈产生震荡,但仿真电路怎么
能产生这个“扰动”呢?希望哪位给解释一下,
多谢!

楼主:
多谢tuwen ,

要用运放缓冲一个正负5V/500KHz的正弦波需要什么条件呢?是不是:
1、单位增益带宽>500KHz
2、slew rate> 10V/uS(半个周期是1uS,电压刚好改变了一个振幅10V,是不是这么计算的?)

有这两点就可以了?(其他如偏置电流等不影响正常工作吧?)

网友A:
不够

单位增益带宽和摆动速率都要放些余量。
对多数运放,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输出摆动速率是限制因素。摆动速率至少放二倍余量。

楼主:
为什么要放这么大的余量啊?正弦波不是条件最简单的波形

 这slew rate指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slew rate大于10V的运放功耗都以及很高了,能不能用JFET分立件做一个正负5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

网友A:
你自己计算一下

+/- 5V/500kHz的正弦波,最大摆动速率是多少。注意正弦波不是线性上升下降的。

楼主:
哦,明白了,要是

用JFET分立件做一个正负5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是不是功耗可以降低?该怎么做呢?

楼主:
如果摆率不够,输出会是什么样的?

 仅是波形失真吗?有没有可能导致运放振荡等其他不稳定因素?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未必功耗小

楼主:
这LC振荡也挺麻烦啊,怎么都搞出个负电压呢?

 石英振荡的正弦波怎么都是正电压(正电压供电)?LC电路有没有办法搞成都输出都是正电压的?

网友G:
在EWB里 从C1输出也可以振,我做过仿真了,从C3输出不能起镇

网友E:
从什么地方输出不会影响起振与否。

从C3输出也一样振荡,但波形不好。从LC回路输出能得到良好的正弦波形。

另外to 33楼:“地”移到R1的上端,不就变成正电源电路吗?从LC回路输出时只要串一个隔直流电容就行了。

楼主:
tuwen ,我说的是波形的输出啊

 波形是正弦波,有正负幅值,放大的时候还得搞正负电源不是?

网友E:
看错了,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