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4的问题

楼主(2007-08-14):
我用AD834搭了个混频器,其中电源耦合电容没有画出,49.9电阻R3和R4是用51和470两电阻并联使用的(并联后电阻为45.6)。AD834的pin1和pin8有一个大约-2.3v的直流电压(采用+/-5V供电),输出端pin4和pin5直流电压不相等,分别为4.94V和4.49V。加两个中频信号后,没有混频输出,请高手解疑。电路图如下,

网友A:
dd

我觉得跟你xy设置有关系

楼主:
应该是电路焊接有问题

应该是电路焊接有问题
昨晚又搭了个一样的电路,结果上面所说的pin1和pin8的直流电压没有了,pin4和pin5的直流电压也平衡了。
但是还是无法实现混频

网友B(2011-08-25):
为什么输出只有直流信号??

网友B:
2,7脚接地,1,8接输入,为什么输出是直流??

网友B:
还有就是8脚的信号为什么衰减到80几mv了,而1脚的信号正常衰减一半呢??那位高手快点指点指点啊
,小弟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