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用放大器与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仪用放大器是差动输入,反相比例放大器单端输入。

楼主:
再请教

那如果把双端信号的一端接放大器的地(假设信号源与放大器不共地),按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那么与按仪用放大器接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从数学的角度看

容易看清楚。

仪表放大器的共模电压不能反映到输出端,如果有电平偏置,必须通过REF端抬起来。
用运放构成的放大器则不然。理论上,同相端的偏置电压以放大倍数1直接输出。

网友A:
回3楼

“把双端信号的一端接放大器的地(假设信号源与放大器不共地)”
这样的信号,已经是单端信号了。可以用普通的反相放大器或同相放大器放大,与用仪表放大器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的指点

回maychang  那对于心电信号,我把输入信号的一端与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地相连,另一端与反相比例放大器的输入端相连,说白了就是变成单端输入(暂时不考虑人体电阻的影响)。那输出信号与仪表放大输出的一样。如果这样做成本就降低了,但怀疑效果不如仪表放大器。
以前老式的仪器,有这么做的,它将信号产生端与放大器端用变压器耦合,一来达到阻抗匹配,二来可以选用不同的参考地。这样做,与仪表放大器相比,在成本上差不多,但体积大了一点,但效果哪一个好一点呢?
以上两点疑问请指教

网友A:
心电信号绝对不能“假设信号源与放大器不共地”

人体即使放置在对大地绝缘的床上,人体与大地的分布电容以及对工频电网的分布电容也不能忽略。所以你想搞成单端输入是办不到的。

楼主:
回 maychang

那如果用变压器隔离,把双端的变成单端的呢

网友B:
不太了解医疗仪器有要求

你请awey来看看。但你切记不要盲目行事,医疗仪器的安全要求是非常严格细致的。

楼主:
恩 谢谢ic921的提醒

那就等医疗方面的高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