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调制度(图)

楼主(2007-08-15):
diy了一个fm发射机,调制度不够,收音机收到的音量偏小,大家给处处主意。

网友A:
获得高频偏的方法

此电路无解,鉴定完成!

晶体振荡器的理论频率调节范围在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之间,而这两者通常不到千分之一。用作音频调制,只能选择中间线性好的一小段,25M频率上,能得到正负一、两KHz的线性调制就很不错了,再大点,你在解调端测一下失真度试试!!!

实用的FM调频电路很多种,给你介绍几个思路:
1、利用PLL技术中,控制环路对频率伺服跟踪的“惰性”,直接用音频电压调制VCO的变容二极管电压,获取较大的频偏,这在对讲机中应用广泛;
2、对主贴电路实行多次倍频,获得较大频偏,再用较高频率的信号源混频,得到需要的较大频偏的较低频率的载频;
3、调制较低频率的西勒振荡器(频稳度最高的LC振荡器),获得大频偏,与较高频率的晶体振荡器混频,得到较高频率、大频偏的载频,缺点是频稳度稍差。

楼主:
楼上正解!换个12M晶振试试

网友B(2007-10-28):
这么好的帖,居然没有穿裤子,

庆幸被我看到了,
2楼简明扼要的阐述了常用用频率调制方式的利弊,不愧为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C:
edanzg 到精华区看看有没有?

网友D:
2楼讲的很好s

网友D:
啊,按Alt+S时多按了个“s” :-)

网友A:
沉睡了两个多月

居然被翻出来穿裤裤...

网友C:
失职了,许多好贴就这样被埋了

以后谁要是在此版面有什么好贴认为可加裤子的,就毛邃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