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85,和OPA2277这样用会否有问题

楼主(2007-08-15):
先把图贴上来.这是供电部分

楼主:
同上

LM285-2.5作为恒流源的基准,同时给MAX868提供2.5V电源,这样可以吗?运放选择会否有问题,源出1~2mA.

楼主:
同上

负压发生,这里LM385-1.2有无必要?(只需要给运放提供一个1V左右的负压,以便使输出能达到真正0V),1V的负压是否太小了?运放电压不对称对直流小信号输入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同上

这样的二阶低通滤波会否有问题,运放合适不?

楼主:
图发完,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因为水浅,请各位老大指点.

楼主:
同上,用431替代285会否更好一点?

如只需要2.5V,用431替代285会否更好一点?主要是基于温漂考虑.此处之所以用285是因为焊接只需要两个脚,省地方.这样用TL431B,比LM285B-2.5如何?

楼主:
以上V-为385的输出-1.25V

如题

网友A:
第一图就有问题

R11是10k,这点电流刚刚够TL431用,你还要供运放,那就不够用了。
TL431注这样接,两端是5V,没有什么6-12V。

楼主:
哦,谢谢指点.电阻可以更换.

哦,谢谢指点,更换一下阻值,6V 或者12V 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更改电阻

输出12V:
R11:500~1K
R12:39K
R13:10K

楼主:
无人问津啊

少人释疑,看来这问题太菜了.

网友B:
错误太多了

先说说你的图哪来的?自己设计的?

楼主:
对自己找器件拼凑的

对自己拼凑的

楼主:
这样供电感觉有问题.觉得运放和负压部分可能会有问题

awey老大请帮忙说一下啊.

楼主:
EX+与EX-间为一恒流1~2mA激励的传感器

EX+与EX-间为一恒流1~2mA激励的传感器

楼主:
恭候老大们的指点.

如题

楼主:
第二幅图里R5应该是0欧姆!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