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下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7-08-16):
(无正文)

网友A:
单电源反相积分器

网友B:
积分器?电压比较器?

网友C:
仅供参考

印象中是积分电路,要么是微分电路

网友D:
与微分不沾边

楼主:
说明

VIN是射频交流信号经检波二极管检波后的输出.

网友E:
re

低通滤波?

楼主:
标准的反相积分电路

与标准的反相积分电路还是有区别:
1,正相输入端有2V的偏压
2,积分电容为一电解电容

各位网友能否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C:
这样分析对吗?

根据整个电路的表达式计算.ir4=ic1,及vin-vn/r4=duc/dt,其中uc=un-dout/dt,然后求出up的值,代到里面.大概思路,仅供参考,请各位指教.

楼主:
此电路用在光发射机中,用做RF增益的AGC控制

楼主:
VIN

首先是RF信号经一定的处理后,输入到一个简单的峰值检波电路,检波输出输入到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出就是VIN.

楼主:
RF信号为有线电视信号

楼主: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楼主:
请各位网友不吝指教.

楼主:
为什么要加积分电路呢

一般来说,AGC信号从RF末级取出,经检波和放大之后,输出到电调衰减器,控制RF通道的增益,不需要这个积分电路的,这个积分电路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F:
AGC信号一般都是DC

故需积分

网友G:
正极性端是单电源供电接法,反馈为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