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解决仪表射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开发的的流量仪表,在做射频干扰试验的时候,仪表显示稳定,但是变送输出电压跳动比较大,我想了很多办法,接地啊,机壳密封等,还是不行,特请教各位高手,提供电路图,
1/分析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设计不合理啊????
2/在问问,解决射频干扰主要有那些方**????

网友A:
机壳用什么材料?还有多少外露

网友B:
滤波电解太小了

还有可能是PCB设计不合理。

楼主:
2楼楼主

机壳用的是铝,元器件是全封闭的,我一共做3台试验,其中一台是上面的现象

网友C:
电源滤波

可以试试在VCC、VIN、VREF上加一些滤波电容看看效果,通用的滤除高频的容值100nF,1uF, 楼主,外加的干扰信号是什么频率?

网友D:
5楼楼主

我在电源上做了一些滤波电容,10U和0.1U都有.在射频干扰27MHZ~40MHZ处不行,在40~500都还可以.有三台,两台过了,可这台就是不行.我也加了金属屏蔽膜的.不知是为什么?盼望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C:
电容的类型最好用陶瓷,滤除高频的效果好一点

再者查看一下PCB是不是有靠近板边或是屏蔽框边上的敏感走线,如out,Vref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