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点问题/关于A/D转换的

楼主(2007-08-17):
那位大虾用过74HC574呀?我最近想把这个片子做一下!苦于没有资料.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74HC574似乎不是什么A/D转换吧...

楼主:
那是什么东东?

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是申请的片子!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是8锁存器,我正在用

网友C:
既然是朋友介绍的

应该问这位朋友去。

网友D:
数值锁存

可以进行数值锁存、传递等功能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数模转换

网友C: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数模转换”????

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数模转换?

网友E:
在LZ与其朋友XX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数模转换

maychang兄不单单是技术高人,还是幽默大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