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隔离运放的型号?

楼主(2007-08-17):
我想用热电偶测量某样品上的温度,温度范围0到200度,分辨率0.1度,但是样品上有直流几十伏的电压,需要采用隔离运放,请大家推荐个型号。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隔离运放

太贵。
运放、A/D,如果有单片机可以连单片机一起隔离。这样隔离的地方只需要传递数字量,不存在误差。

网友B:
ISO124 价高,电源复杂,性能一般

支持 maychang 的建议

楼主:
贵倒是不怕的

我原来的热电偶采样电路没加隔离,结果样品上的几十伏直流电压会通过热电偶与热电偶采样电路形成回路,有漏电流,这是我们检测所不允的。另外我想问问无源隔离运放和有源隔离运放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iso124感觉挺好啊

楼主:
怎么说iso124电源复杂?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B:
iso124两边都要双电源,还不复杂?

增益只能是1:1,而且带宽很窄,用过一次,再也不想用它了。
电路设计时尽量在数字通路上隔离。

网友A:
再劝楼主一次

隔离放到数字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