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啥不能震荡?

楼主(2007-08-17):
(无正文)

网友A:
改用三节RC移相。
你现在实际只有两节,第三节C虽一样也是1uF,但电阻太大。发射极上电容至少增加200倍。
另外,20k电阻没有什么用,最好去掉。

楼主:
多谢!

我又加了一节RC(R=1K,C=1u),
并且去掉了20K电阻,其他未做修改,
但用EWB仿真,仍然不能震荡,
请再帮忙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B:
EWB仿真并不一定正确的,这个软件仿真像振荡器这样的东西

另外,也可能是增益不够.

网友C:
主回路增益不够吧

网友D:
瞧,振起来了!

网友C:
re:

土老大厉害啊

楼主:
to tuwen,

按照你的电路图,如果三极管选择ideal也震荡不起来,
选择2N3904可以震荡,为什么?
2N3904可以产生“扰动”电压?

网友E:
一点浅薄的认识

我觉得应该是增益不够的问题吧,
我用运放741做的一个振荡器,RC网络和你的RC网络差不多,但是产生的波形用示波器来量的话挺好的,大约能产生100Hz---几百KHz的正弦波

网友D:
调整一下工作点也能振荡

楼主:
to tuwen,

为什么调整一下工作点就能起振呢?
想不明白,麻烦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回楼上

起振需要三极管有足够的增益,调整工作点之后增益可能有变化。

楼主:
明白了,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