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器反应时间问题

楼主(2007-08-17):
lm339搭了一个过零比较器,输入是1K~100K的正弦波,输出方波始终有6.2us上升沿,到100K波形就只剩下上升沿了,形状像从侧面看去的大拇指.但是下降沿却始终理想,很陡峭.lm339的datasheet,据右图,当输入为100mv时,整个反应时间是0.5us.那么误差是不是太大了?另外下降沿却始终很陡峭呢。还是其他原因,因为我搭的电路在反相输入端多加了一个电阻(不知道做什么用,照模电书搭的),另外在输出端接了两个稳压管到地。谢谢指点。

楼主:
求助斑竹

斑竹能否帮我把这个帖子转到"模拟技术"的板块,刚不小心发错了.
结果我想在"模拟技术"发时,被系统拒绝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因此上升沿由上拉电阻及负载电容决

你将上拉电阻减小试试,例如100欧姆。

楼主:
很对

computer00大侠说的很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