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丝的使用方法和其参数在哪儿有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18):
参 考 一 下

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和安装熔体的熔管或熔座两部分构成,熔体是熔断器的主要部分,常做成丝状或片状。
每一种熔体都有两个参数,即额定电流与熔断电流,额定电流是指长时间通过熔体而不熔断的电流值。熔断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两倍。一般达到熔断电流时,熔体在30~4Os后熔断,达到9~10倍额定电流时瞬间熔断,熔断器不宜做过载保护元件。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与熔体的额定电流不同,某一额定电流等级的熔断器中以装入几个不同额定电流等级的熔体。所以选择熔断器为线路和设备的保护时,首先要明确选用熔体的规格,然后再根据熔体去选定熔断器。

选用原则:

    (1)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必须与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有良好的配合,使其在整个曲线范围内获得可靠的保护。

    (2) 熔断器的极限分断电流应大于或等于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短路冲击电流的有效值,否则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短路保护。

    (3) 熔断器的极限分断电流应大于或等于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短路冲击电流的有效值,否则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短路保护。

楼主:
谢谢,但是熔断器不宜做过载保护元件,那该用什么做呢?

网友B:
那要视你具体用在哪儿而定

楼主:
就是一个正负12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