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RC二阶有源滤波的噪声?

楼主(2007-08-18):
    小生日前做了一块语音存储的电路板,具体用驻极体MIC输入,经一级AGC放大,再接入音频滤波器,由AD进单片机。可是做语音系统(MIC、AGC、音频二阶有源滤波、功放、喇叭)调试的时候发现喇叭自激噪声严重,已排除MIC因素、排除AGC噪声、排除功放噪声,估计是有源滤波的问题,但不知原因为何,解决方案如何?谢谢!

网友A:
滤波器设计得不好,自激了。

网友B:
声音回授?

楼主:
不是声音回授

为了排除声音回授的可能性,将话筒拆掉了,依然有很大的背景噪声。
但是音频有源滤波器容易自激吗?

网友C:
有源滤波器设计得不正确,就会自激

网友D:
记住:一定要增益小于1

楼主:
增益只能接近1

    可是二阶滤波器的增益不是G=1+Rf/R- 吗?理论上Rf要趋于无穷才能使增益接近1,实际选用Rf=15k,R-=51k。会产生什么问题?

楼主:
去耦电容?

    看过awey的帖子,你说在前后级之间加去耦可以减轻噪声串扰,可是要怎么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