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实用电路

楼主(2007-08-18):
大虾们好:请教!
我想用16位AD芯片测量传感器/变送器高精度信号[840 Ohm][-1.5V-- +1.5V],

请问在信号与AD芯片间需要隔离或者其它什么电路吗?
能较详尽说明一下?
或传个实用原理图(可部分)或板图?
万谢!!
我EMAIL: NZK76@SINA.COM

网友A:
注意几点:

1、信号源的摆幅尽量与AD的输入范围相当,不够的加放大,过大的要衰减。
2、信号源的内阻要远小于AD的输入阻抗,不然需加跟随器做阻抗变换。
3、信号源质量不好要先加滤波电路,有冲击干扰的要加限幅措施。

楼主:
楼上awey兄思路缜密,佩服!

若无须考虑[注意几点],信号接口端子与AD芯片间需要电源隔离吗?

能否Email传个实用的原理图,拜读?

谢谢!

网友B:
信号接口端子与AD芯片间如果电源隔离,肯定你的A/D做不出16位。
如果需要隔离,应该隔离数字信号,而不是隔离模拟信号。
好像本版就有一篇帖说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