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030问题

楼主(2007-08-19):
我的功放2个2030IC做的双声道,双电源供电,可有的时候当我拿掉1个输出的时候就没声音,两个输出同时用,声音小的很,没办法,就把左右声道电位器关掉一个声道就OK,IC是没问题,我换了,电路就是通用的2030电路

网友A:
搞电子,测试仪器必不可少

万用表,毫伏表,示波器……总得有几种。
像你这样的问题,测量一下两路的输入输出信号就应该能够判断问题在哪里。不进行测量,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