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

楼主(2007-08-19):
那为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增益带宽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听过 孤陋寡闻

网友B:
就是增益与带宽的乘积.

类似装得多和跑得快的关系。 如果装得多了(增益大),就跑不快(带宽窄). 基本上,两者的乘积是一定的.

网友C:
也就是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D:
发现00的语言比较的幽默、得体

值得学习 呵呵

网友B:
呵呵,事实上,这个比方就是物理中的公式:P=F·ν

其中P是功率,F是力,ν是速度。

对于一量车,在一定的油门下,发动机功率是一定的,如果阻力大,那么必然速度就会慢。
如果硬是强拉上弓,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死火,例如启动或者上坡时,使用高速档,很容易死火。

而增益带宽积:W=A·G,跟上面的式子具有同样的形式。

网友E:
00的的确比喻得好。

网友F(2011-07-13):
最近很少见00,不知道是不是去火星旅游了~~

网友G(2012-08-01):
涉及到它的具体运用又应该怎么算啊,这个概念好多都会说,具体要用它来对一个运算放大器做选择的时候就要详细才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