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饱和的时候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电感量会改变吗??

楼主(2007-08-20):
变压器饱和的时候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电感量会改变吗??

我的观点:

在饱和的情况下:

初级电感量会下降而次级电感量不会改变

请问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吗?在饱和情况下,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电感量是如何变化的,谢谢~~~~~~~~~~

网友A:
“初级电感量会下降而次级电感量不会改变”

初级和次级,不过是你自己定的名称。
变压器有三绕组的,那怎么变?

网友B:
都减小。要理解电感量的本质。

楼主:
是只有两个绕组的变压器

谢谢~~~~~~~~

网友C:
你的电感量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当磁芯的性质变了电感会

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