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电路不能起振?

楼主(2007-08-20):
图片太大,压缩了一下,大家帮忙看看。图中是上半部分是一个正弦波发生电路,下半部分作为反馈。问题是我现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而是方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用的运放是一块双运放的芯片,输入12V,电源加一1u的独石电容和一47u的电解电容。
三极管用的是2SA1298。原本打算根据反馈回来的电压,由此可得在基极电阻上的电流为1mA,让其工作在放大状态,但是Vce似乎没有满足。后来又换了一个电阻,把原来的10K基极电阻换成了0.5k的,但是换了之后,三极管B端的电压仍然为-0.7V,但是电阻另一端的电压由原来的-11V变为-8V,不知道是为什么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0142841175.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0142841175.rar

网友A:
先把图贴出来

下次记着,转成GIF文件,体积较小。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

这种控制增益的方法就是错的,不能用双极型三极管。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这是以前论坛上的一个电路:

楼主:
楼上的图就是我本来参考的图,就是现在没有开关管,所以就想能不能用三极管来代替开关管。
回maychang,请问怎么样修改能使电路正常工作?另外,请问为什么这里不能用三极管呢?

网友C:
是不是利用了mos管的恒流区?

楼主:
我照着tuwen发的图修改了一下,找了个Pmos的管子来代替三极管,在他的D,G间加了个22K的电阻和一个4.7u的电解电容,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出现正弦波,栅极电阻我取值为1.7K,不知道合不合适,在栅极电阻的右端波形为一个在10V与11V之间振荡的方波。选用的mos管为TPC8103。另外,有没有可能我的漏极电阻取得太小?

楼主:
把1.1ohm的电阻换成了2.2K的,现在什么波形都没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TR1必须用结型场效应管,并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楼主:
能不能使用其它器件代替呢?手头场效应管比较少,结型的根本就没的。。。。。。

楼主:
另外,为什么我的电路不能起振呢?就算没有可变的电阻使输出稳定,但当mos管开通的时候,应该是可以使电路起振的吧。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到

运放输出是双向的,也就是有时为正有时为负,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是有时为正有时为负,双极型三极管不能在这种状态下工作。

楼主:
没有器件,只好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一下,发现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三极管不能用,mos也不能用,只有使用结型场效应管才有正弦波出来。
现在有两个问题:
1.away说用结型场效应管的可变电阻区,那为什么不能使用mos管的可变电阻区呢?
2.在仿真时,我发现结型场效应管的跨导系数对于仿真结果影响很大,不知道实际的器件在制作时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自顶

。。。。没人回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