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思考!!!看似很简单,其实挺难的,还没想出

楼主(2007-08-20):
这是个燃气电磁阀的内部电路,工作原理是,把阀门拉起,内部有一磁铁吸住阀门,开关在位置“1”,24V这一端悬空,也没有电;当在24V端给一脉冲(24V)
电磁阀落下,开关在位置“3”。
现在,要检测阀门的开关状态,也就是靠那个开关来给信号。
怎么检测,不能影响阀门的正常工作,而且采集的地点与阀门的距离不定,有可能几米,也有可能几K米。
只要有开关量输出就行。
大家一起想想方案。
都来看看。

网友A:
几k米

呵呵
cdma吧

网友B:
re

一个问题不要多发帖子,这样大家懒的回复你了!

网友C:
随便说说

看不太懂,开关接1时电源只通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感(是电感吧),不怕短路莫?

网友D:
特简单

特简单!

网友A:
有可能几米,也有可能几K米。

楼上说说几k米的特简单如何实现?

网友D:
这样做

1:从上图中燃气阀的1、2、3端(距离如几K米,请在上图1、2、3端两两间并接SA36.CA双向36伏TVS管)各引一根线至几K米检测地(距离如几K米,检测地的1、2、3端也两两并接SA36.CA双向36伏TVS管)。
2:在检测地设一个检测24VDC电源,电源正极先串一3K1/2W电阻R,再串一个二极管D1,此二极管D1阳极接上述电阻R,阴极接检测线2;
3:检测电源负极接一发光管LED1的阴极,LED1的阳极接检测线1。
4:检测电源负极再接一发光管LED3的阴极,LED3的阳极接检测线3。

原理:1:当触点2、1端闭合,LED1亮;
      2:当触点2、3端闭合,LED3亮;
      3:在检测电源有电时,如LED1、LED3均不亮,说明开关位于1、3之间,
         即2既不与1通,也不与3通。
     上述检测电路与原燃气阀电路保证互不影响,并不受距离影响。

彭建学  上海   2007-8-21

楼主:
大哥,太厉害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