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光继电器和继电器!

楼主(2007-08-20):
哪位能分析一下各自的优点及用途!

先说说我的困惑:
1、继电器的导通电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那么光继电器的导通电阻怎么来的。
2、如果用继电器,只要是导通的,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但是光继电器里面一般用的是MOSFET(如PVT422),这个应该需要外加电源才能说是通或者断。假如我现在有一信号,需要通过下图中的U1(光继电器或者继电器),继电器肯定是能通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用光继电器也能通过么??

问得比较杂乱,谁能帮我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说明

图是用光藕代替的,能示意就行:)

网友A:
那就要看信号的性质了

这种光耦显然只能通过直流,而且有一定压降。

楼主:
回得真快!

刚发就回了,谢谢3楼的!

那么如果是光继电器呢??一般光继电器里面是MOSFET!

网友A:
就是光耦,也有多种

有些光耦里面是两个管反并联的,那就可以通过交流。
光继电器里面一般是个小双向可控硅。

网友B:
光耦交流也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