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微小信号放大问题,请各位看看..

楼主(2007-08-20):
图中传感器是电化学传感器,输出1000nA/PPM,频率很低只有几十HZ。前半部份图是传感器I—V转换,后面是反向放大,输出到10位ADC。要求输出范围是0--10PPM,精度达到0.01PPM(也就是10nA)。
现在问题是没信号输入时,输出的变化范围也很大,噪声也很大,精度很难达到0.01。还有就是将两个输入端短接到地调零时输出总是在两个+ -电压上变化,调不到零。
第一次搞这种模拟东东,真是头痛。大侠们帮我看看应该怎样弄啊!!

网友A:
re

10na的电路对运放和电路的走线要求很高,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搭建的。

这么小的电流,输入端可能需要作特殊的处理。pcb的布线也要特殊处理。

个人认为你的那个c23太大了吧!!

网友B:
C23应该是反馈电容,消除自激用的

应该在pf级,R44太小了吧

楼主:
RE:

前半部份I-V转换电路是传感器DATASHEET里的。C23大点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因为频率很低啊。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怎么把里面的直流分量滤掉啊。

网友C:
0.01的精度才7bit.

串个电容不就把直流滤掉了.
C23你换小了试试.别想当然.

楼主:
请教输出调零问题.

我刚做了个实验,只用I-V转换部份把后面电路去掉了.再将C23换成100pF,R44换成470K.波形比以前好多了.只是又引入了50HZ的干扰.
我将两个输入端短接到地,将输出调至零时.输出端有-0.7V怎么回事?

网友D:
你的电路问题太多了

1、估计传感器的交流阻抗很低,且极间电容比较大,该电容与C23串联后成了运放的负载,而运放直接接大电容负载会振荡,这就是4.7uf时噪音很大的原因。建议:这种电路反馈电容大一点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超过运放的负载能力,请查传感器的极间电容,与C23串联后不要超过运放的负载能力,有些运放datasheet上有,若没有,建议不要超过470pf,100pf也太小了点。
2、建议加一个50HZ的陷波器,几十HZ的频率离50HZ太近了,或者用软件滤掉50HZ信号,但前提是50HZ干扰不能使放大器饱和。
3、0-10PPM量程,0.01PPM精度,说明你要的精度是10位,10位AD是得不到10位精度的,换12位以上的吧。
4、你在6楼的问题,算算输入段短路后第一级的直流反相放大倍数就知道了,调不到0的,即使跳到0了,1秒钟之内保证就漂了。

楼主:
to all

感谢上面几位大侠的建议,经过昨天的修改,现在传感器读数基本上稳定了.只是抗干扰差了点.加个金属罩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2013-11-24):
求救,,不知大哥用的是什么放大器啊,,,最近在做毕设,,第一次接触到模电,,求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