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和接收信号在同一信号线上传输,怎么进行隔离?

楼主(2007-08-21):
原来发送和接收的差分信号分别在两对信号线上传输,现在想用一对信号线来传。两个信号的频带不同,发送信号幅度很大,接收信号幅度很小,在发送端和接收端该进行怎么的处理,使发送和接收互不影响呢?

网友A:
频率相互错开

网友B:
带通滤波

既然2个信号的带宽不同,是不是加个带通滤波,最好使用有源带通滤波,对接收信号进行放大,效果较好

楼主:
频带是相互错开的。

在接收端是有带通波器的。用一对信号线后,相当于发送和接收端并联了起来,发送端输出的大功率信号会直接输入到接收端,如果发送与接收信号的频带离的比较近,比如分别为0-50K Hz,50-100K Hz,而发送与接收信号的幅度相差很大,那滤波起来也比较麻烦。另外,在发送端会有一个反向的接收信号过来,是不是会对发送信号产生影响,需要在发送端的功放输出级后面再加滤波器么?这里只能无源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