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器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7-08-21):
1.电压跟随器输入等于输出,既然相等,那他到底有哪些实际意义呢?
2.OP放大器的最大耐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
还有

此滤波电路中C的作用是什么,我只知道是反馈用的,但分析不出来,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呵呵

1,放大器只是电路的中间部分要考虑到输入与输出,就像电源与电动势的关系,射随电路根据运放的原理起到了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作用。
2,一般的正负15V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家里的自来水管:直径2mm和直径20mm的管子水压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用直径20mm的?

楼主:
?

低输出阻抗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强带载能力啊?可书上写放大器最大输出电流才十几毫安?

网友B:
低输出阻抗与输出电流大小不是等同的

看看输出阻抗的定义:△V/△I

低输出阻抗就是当负载变化引起点流变化时,电压变化很小

运放虽然输出电流很小,但在一定负载变化范围内(比如0-10mA),输出阻抗很小。

再比如1A的恒流源,负载变化是,电流不变,而电压变化与负载成正比,所以输出阻抗为无穷大。

楼主:
谢谢awey的耐心讲解

我明白一些了
有哪位帮忙分析一下那个图啊.
我感觉没有C也能滤波啊

网友C:
有C和没有C

频率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普通运放一般电源电压为正负15V

特殊运放有高达350V的。

楼主:
有C时是不是频带比较窄啊?

网友D:
C

有C和没C不分别是二阶和一阶低通滤波么

楼主:
基础不扎实,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多谢诸位了

网友E:
一点拙见

    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主要是起隔离作用,防止后级的电路多前面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的图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电路。两个电容C和电阻一起是决定截止频率的。

网友F:
拙见

图为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频率特性Wc的平方等于1/(R1*R2*C1*C2),R1、R2、C1、C2分别为图中的阻容器件

网友G:
起电路隔离作用

电压跟随器具有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可以起到电路隔离的作用的

网友H:
AD采样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加入隔离呢?

网友I:
AD采样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加入隔离呢?

肯定是不一定要!

楼主:
谁能说说AD采样怎样提高采样的准确度

我只知道并小电容

楼主:
图中那个电阻和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我用仿真器测试时,当有电阻电容时,输出波形比较平滑,没有时,振荡很厉害
我想应该是消除振荡的吧,大侠们说说

网友J:
研究一下

网友K:
楼主的贴很能代表我们采鸟的疑问阿

帮顶了

网友L:
19楼

你是怎么测试的啊?输入是什么?

网友M:
电容C应当是前馈而不是反馈

网友N(2009-10-24):
可是,应该如何接入和输出电流啊?感觉不知道接到哪儿才好?

网友O:
07年的帖都翻出来了……

网友P:
1 消除负载效应
2 datasheet

网友Q:
好早的贴啊

网友R:
电压跟随器 本来就是一个放大器 自然是放大作用了

我在下面的帖子中解释了  能量观点下的电子基本概念......
https://bbs.21ic.com/icview-1407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