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低电平为-11V的方波得到-24V的方波?

楼主(2007-08-22):
刚接触硬件不久,现在有一个低电平为-11V,高电平为0V的方波,现在想通过该方波得到低电平-24V的方波,我想用运放来实现,可是常用的运放工作电压都是15V,请教各位前辈如何通过前个方波来实现?谢谢!

网友A:
你得有-24V以上的电源

用三极管就可以

楼主:
负的方波用三极管咋实现?

看过正的方波,10V的方波通过MOS管上拉24V电压可以实现将10V方波变为24V 方波,那么-11V的怎么通过三极管来实现-24V的方波?

网友B:
正的知道,负的只要换反极性管子就行。

网友C:
首先,你要有负的电源,然后控制开关管正确开关即可

网友D:
re

如果电流不大,倍压整流。

楼主:
没有-24V的电源能实现吗

我手头没有-24V电源,只有24V电源,能实现吗?正的方波比较好实现,负的方波就不知道咋整了?我是新手,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能整出24V的方波,-24V可以用箝位电路来实现

将+24V方波的顶部箝位到0V
下面是简单的电路,但输出高电平比地 高一个二极管压降

---------电容-------------------
                 |      |
               二极管  电阻
                 |      |
-------地-----------------------

网友E:
用运放也不是不可以

常用的运放工作电压是±15V,并不说明单侧电源电压绝对值不能超过15V。
用如下电路就可以实现所要求的变换:

当然,运放需要有足够高的速度才能输出良好的方波。

楼主:
我没有-24V 的电源

我知道用运放可以实现,但是我手头没有-24V那么高的负电源

网友F:
用个三极管。做个24V上拉

网友G(2013-04-12):
你好,怎样做一个负方波呢?

网友H:
如果没有输出功率要求,用倍压先做个-24V左右的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怎样做一个负方波呢?

会做正的方波就行啊,把输出与地掉个个儿就是负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