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想得到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方波载波?怎么做?

楼主(2007-08-22):
    如题,现在小弟在做一个传感器检测电路,需要40KHZ的方波作为载波[有正有负],具体要求是幅值相等,相位完全相反.小弟自己做了好久了,也没做出来,急啊!希望各位DGDJ给小弟指导一下.

网友A:
估计楼主不是说载波

是想说调制,而且是调幅。

楼主:

   产生方波就是作为载波来调制的,呵呵!

网友B:
非门不可以吗?

网友C:
接个反向器啊。

楼主:
反相器能行吗?

   反相器是不是只能用来反相TTL方波呢?我的是有正有负的方波

网友C:
倒塌...在前面做好,再送给后面驱动啊。最后接个电容就行

网友A:
楼主还是没说明白

说“相位相反”,一定是两个信号。
两个信号作为载波?怎么调制?

楼主:
是这样的.

    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方波加到传感器上就相当于调制了,这与我们做的传感器有关.呵呵!

楼主:
就是前面也做不出来啊?

    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先用555产生TTL方波,然后用反相器反相,最后通过高速运放来把这两个反相的TTL方波转换成正负方波!不知道这样现实不?

网友C:
倒塌了...TTL电平串联一个电容,就变成正负的方波了...

方波是交流信号,TTL只是将它平移了,你用个电容将直流部分滤除即可。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把正负方波串联电容后得到TTL方波
    反过来也行吗?
    因为我想要模拟方波!

网友A:
反过来由有正有负的方波变成单向

不能靠电容实现,需要二极管整流或箝位,如果需要精密的单向信号,可以用运放加二极管和电阻构成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我想用有正有负的方波!

   整流之后不是就没有负电压了吗?我需要有正有负的方波呢.
   另外,我想用运放加基准电压来实现从TTL方波到有正有负方波的转换可以吗?

网友A:
产生方波不必用555

价格贵,外围元件多。
一片74HC14里面是六个施密特输入反相器。可以用一个接成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再用一个倒相。其余四个,作缓冲用。

楼主:
但是这样产生的频率够高吗?

   我需要产生的是40K-100K的呢?我看有些人按你所说的做产生的频率不高.

网友A:
40kHz-100kHz肯定没有问题

HC系列的速度比555快得多。

网友D:
还是觉得LZ说的不清不楚...

楼主:
小弟再说一下对方波的要求

   要两个方波作为载波,这两个方波都是双向的(有正有负),并且他们的幅值相等,相位相反。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清楚。幅度要相等,要多大幅度?

要严格的幅度相等,相位相反,原则上应该用运放。用TTL电平反相器可以保证相位相反,但不能保证幅度相等。
但你的工作频率达100kHz,又是方波,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求比较高,估计需要10MHz甚至更高一些才好。可以考虑NE5532。

楼主:
幅值大概2V左右,没有严格要求!只要幅值完全相同

  那运放做的话能保证完全相反吗?是不是会有相位偏差呢?
  我看看NE5532的资料先,呵呵!谢谢

网友A:
如果只要2V

NE5532应该没有问题。
相位偏差当然有,不可能没有,但很小,可以忽略。
可以先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用CD4069来换74HC14可以吗?

  用CD4069来换74HC14可以吗?手上没有74HC14
  还有连法跟74HC14相同吗?
  就是用其中的一个门,输入端接一个电容到地,输出端到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即可产生振荡.

网友A:
不行

4069不是施密特输入,不能这样产生振荡。
当然,可以用4069的两个门产生振荡。
另外,4069速度慢,输出能力小。

楼主:
哦,刚才试了一下不行,所以问问.

  好象用两个门来来产生振荡的频率也不会很高的吧,我听别人说的,马上去试试.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感觉方波上升下降沿都挺陡的

  刚才试了一下,感觉方波上升下降沿都挺陡的,不过波形不是很好,再用施密特触发器整一下波应该会好很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