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 side or high side power switch

楼主(2007-08-23):
请问各位:
        何为low side or high side power switch? 他们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A: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分别是控制电源负极和正极的开关..

网友B:
NO

应当是低边电源开关、高边电源开关

两者的位置不同,是有所不同的。主要考虑影响:地线电平波动

其它还不太了解。楼主在哪看到,请给出链接,我们参考参考

网友C:
冷端与热端

网友D:
高端和低端电源开关

高端:从电源正端开关,一般需要用p沟道管,价格贵,实现相对难
低端:从电源地端开关,一般用n沟道管,价格便宜,实现相对简单

网友E:
是否指开关电源半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