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采用电阻用什么类型的好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23):
最好是锰铜线绕电阻

最稳定。

楼主:
贵不贵,这种电阻?

电阻用多大合适,采用ma级的电流,另外水泥电阻怎么样?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采样啊

猛铜丝不太适合吧,采样到的信号会很小,用精密的金属膜电阻,比如1欧姆或者更大,当然不能对你的电路有影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