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收音机问题

楼主(2007-08-23):
收音机的接收频率是88-108M,能不能改成32M的固定频率接收呢?需要改些什么元件.收音机集成芯片是1691,我在FM OSC 和FM RF两端并联了个50pF电容,但接收频率好象还是没变,也能收到88-108M的电台.

网友A:
高Q值选频网络

滤波器  高Q值选频网络

网友B:
楼主需要降低本机振荡频率

并联50pF,太小了。
88/32=2.75。电容量应该增加到2.75的平方,也就是7.5625倍。
电容增加到这么大,有可能停振。所以振荡线圈电感量和电容量同时增加比较好,不过那就要重新绕线圈,麻烦得多了。

楼主:
maychang

收音机里一般的4连可调电容容量是多少PF??
除了调节本振和高放,还需调什么,收音机天线输入有没有带通滤波器的,有的话怎么调整频率???

网友B:
先说你准备接收的32MHz信号是什么类型

88-108MHz是调频信号,如果你准备接收的32MHz是调幅信号,那么最好是用短波收音机改。

楼主:
接受是调频信号

32M调频收不到,但96M的谐波上能收到电台,但是话筒不太灵敏.是不是说明发射没问题了,接收96M幅度太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