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3):
目前有一其他公司开发的I2C系统,I2C的主控制器和设备是通过一根1m左右长的导线连接起来的.现在想去掉那根1m长的导线,把I2C主控制器和设备直接紧靠着放在一起,结果不工作.经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加了那根1m长的导线的时候,波形有上冲和下冲,而去掉之后则变成非常好的方波了.
简而言之,有干扰能正常工作,无干扰不工作.
现在的想法是:通过在I2C的SCL/SDA和GND三者之间加电阻电容网络,模拟那根1m长的导线,因为目前没有小电容,用22P左右的试过了不行,想同样提提意见

网友A:
scl和sda上各串100欧姆电阻看看

楼主:
串了试过了,不行

串了试过了,不行,并过电容,在电容上串过电阻,均会导致数据不稳定.
刚温习了一下传输线理论,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A:
I2C一般不用电容,而且线短通讯好.

用双绞线试试~~~

第1次看见长线行,短线不行~~~真有些不解...

看设备侧是否上拉电阻了.

再两侧SDL/SCL各自管脚处的高低电平是否合理???

网友B:
有可能厂方没有遵循标准的通讯协议

楼主:
应该是厂商没有遵循标准的通讯协议

1.应该是厂商没有遵循标准的通讯协议。
2.设备侧有上拉电阻,都是同一电源供电的。
简而言之就是hotpower所说的“长线行,短线不行”的问题了。
郁闷ing

网友C: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觉得这不是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