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回复的呀

网友A:
图好象有问题

首先发现硅桥整流部分不对
另外图也不是很清晰

楼主:
图绝对没问题,应是一个高压脉冲发生器,主要就是对可控硅部分不理解。

网友B:
看得头晕`~~~

重新设计一个就是了。

楼主:
有中肯的意见吗?

楼主:
补充

V11与V13为双向触发二极管,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C:
高压脉冲发生器

可控硅部分怎么这么复杂?
用一支可控硅控制,好像就够了。
看得实在费眼睛。

网友B:
这个电路能工作?

至少得有一条低阻抗的电流通路,
不然怎么产生脉冲?

但图上没找到。

网友D:
图都看不清楚哦~~~~~

网友E:
?

看不清,电路图有点不完整?

楼主:
补充

这是我按照实物汇的图,紧靠高压输出变压器的那两个电容是储能用的,用以在初级放电,在次级产生高压脉冲。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且可以正常工作。
我现在就是看不懂可控硅部分怎么形成通路,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sorry

对不住了各位老大,晶闸管的管脚弄错了,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