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一中的电话接在集电极,不能拨号打电话(附图)

楼主(2007-08-24):
在图一中,当开关闭合时,拿起话筒,电话有显示,有声音,但拨号无反应。

而在图二中,可正常通话。

图中U1-U4,I1-I4都是在拿起话筒所测的电压和电流值。

请问图一为何不能正常拨号打电话,谢谢!

网友A:
做摘机的话,直接将光耦输出接电阻,并联在电话线两端即

图一,相对绳路输出,电路对电话机输出信号起负反馈,信号无法输出
图二,相对绳路输出,电路对电话机输出信号起正反馈,信号可以输出

应用中要注意,电话线传输的语音信号类型为差分。

网友B:
U5=3.8V 没饱和,三极管的CE是高阻抗的

楼主:
谢谢!还是有疑问

“图一,相对绳路输出,电路对电话机输出信号起负反馈,信号无法输出”

电路上好像看不出来负反馈在什么地方

U5=3.8V 没饱和,三极管的CE是高阻抗的”

图一中的电流是20.6mA, 基本上是电话机连三极管的饱和电流 (电话机直接连48V的电流是20.75mA)

网友B:
“U5=3.8V 没饱和,三极管的CE是高阻抗的”

饱和没饱和,不是看电流的,要看CE间的电压

U5=3.8V 明显没饱和

看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放大器区的三极管C输出阻抗很大,理想的三极管是无穷大。。。

你的电话机等效与串了个特大的电阻,当然信号出不去。

楼主:
对三极管C输出阻抗跟饱和的关系还不太懂,回头再查查资料

楼上的图可不可以用下面的图来理解:
就是按下电话号码后,信号返回负反馈的过程

楼主:
还是困惑

为什么负载接在C极不能正常工作

而接在E极却可以

楼主:
分析了一下,电话接C极和接E极都是负反馈

网友C:
图二从话机向外看是低阻电路

是否饱和不是决定性因素,图二的三极管更不饱和(Vce=16.2V)。
图二从话机向外看是向晶体管的射极输入,是低阻电路,话机信号容易向外输出。图一从话机向外看是向晶体管的集电极输入,在晶体管不饱和的条件下,是高阻电路(接近恒流),话机信号不能向外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讲解!大体上明白了

讲一下自己的理解:

在三极管没有饱和的情况下,从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信号时,三极管相当于一个高阻,电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几乎是恒流源);此时把电话串在集电极,电话负载的变化(拨号)对电路电流的影响很小,流过电话的电流几乎没有变,拨号无反应。

从三极管发射极输出信号时,三极管相当于一个低阻;把电话串在发射极,电话负载的变化(拨号)对电路电流的影响很大,流过电话的电流变化很大,可以正常拨号打电话。

楼主:
修改了一下,把C极的光耦接在电话的下面就可拨号了

那个100K的电阻现在改成了470,其实不改时我测试所得的数据(基极和负载的电流电压)基本上相同。也就是说,用原来的100K通话效果也一样。

网友D:
能把电话部分画得再详细点吗?

从电路上来看似乎电话被串在48V和地之间(等效), 而实际的电话如果能工作的话,必须和局端形成回路,不知道您这个回路时怎么产生的?

电话拨号出去有两个条件:(1)摘机保证一个恒流(20mA)左右(2)可发出DTMF信号

不知道你所说的电话可以拨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电话就是普通电话机,里面的电路现在还没有仔细研究

电话可以拨号就是拨号时可从听筒里听到拨号声,拨完号后可打通电话;

而在楼顶的图一中,拨号没有拨号声,拨完后也没有反应。

网友E:
就是你的电话怎么接外线的?是+48V端和地接电话外线吗?

网友A:
你在9楼的分析图有误

U OUT是一直接在上端电阻上的,即9楼下图的三极管C极,这个电阻等效于局端对电话供电的电源内阻,要使绳路信号传输到局端,你得保证电话能够驱动这个电阻两端电压变化

楼主:
是+48V端和地接电话外线 (就电话线剪断后从两条线取电)

噢,9楼的下图我画的是顶楼的图二,所以接的是E极 (重新标了一下图一和图二)

楼上说的9楼的分析图有误,是指我用按钮示意拨号键的那部分图吗?

网友A:
不是,是指你的U OUT所示的位置不对